[求助] 金属不能在channel上走线?

楼主(2010-09-06):
drc检查时会报很多错误说,金属不能在channel上走线。可是布线是encounter自己布的啊。这个可以在lef里面修改么?

网友:
不可以,如果是DUMMY的话无所谓~

楼主:
那么要怎样做呢?我用foundry提供的lef,在encounter里布过线后金属确实在channel上走啊。我要怎么办呢?

网友:
你用的是不是HHNEC0.35的工艺?? 太垃圾了,我上次也碰到了,
自己该了lef,可是还有,因为它的std cell内部就有metal 1 cross gate的情况。

楼主:
朋友你也用过HHNEC0.35的工艺啊?哭啊,我刚研一,做的第一个项目就用到这烂工艺,从DRC到LVS问题一堆一堆的。还要我自己去改LEF文件,自己去替换VIA。真搞不懂他们怎么设计的这些规则文件。
那么你是怎么解决M1 ON GATE的问题的呢?

网友:
好东西是不会给学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