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DAC的SFDR仿真问题

楼主(2010-09-06):
最近刚开始做DAC
在资料上看到关于SFDR的定义是基波和频带内最大的谐波比
我在做DAC的SFDR时,先用verilogA写了一个理想ADC,将ADC的输出输入DAC,然后在DAC的输出做FFT来看SFDR.
当我加的输入正弦波的频率较高时,比如是采样频率的1/5,这时采样点数比较少,所以DAC的分辨率比较低,仿真测出的SFDR非常低。我觉得在输入频率较高时,DAC分辨率比较低,例如一个5bit的理想DAC的SFDR才44dB左右。但是看一些paper或者datasheet上,他们在输入频率较高时的SFDR非常大,比理想的DAC的SFDR还高。
大家给我讲讲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网友:
首先,定义上认为量化误差是随机信号。那么就尽量要有更多的不同的点来测试。楼主使用1/5频率,那么采样5个点以后就是周期性重复了,不满足随机信号。要用稍微特殊一点儿的数,比如输入频率是采样频率的(1/2.7)倍,那么采样了10个输入周期27个采样点,才会是一个周期。仿真也要持续10个输入周期。这样信号多了,量化误差才接近随机信号。

实际仿真可以再加长,输入频率是采样频率的1/2.725倍,采样40个输入周期109个采样点是一个周期。用这个大周期的信号做dft.

网友:
SFDR的绝对值有时确实偏离理论值一些,但不是很多。
楼主可以同时仿真实际DAC和理想DAC,两个输出的结果可以互相对照。

网友:
信论文 你就完了....
我见过还有论文得到的SFDR比现在最好的信号源得到的信噪比还高的

楼主:
是钟波师兄吧,实验室最近又在做新的DAC,头疼啊,很多DAC的动态和静态性能参数仿真都不会,正在学习,有什么好的建议没? 4# zhongbo1127

楼主:
嗯 我昨天研究了一天今天才搞明白,我看有的人建议将时钟频率和信号频率之比设为N/M,让N为2的幂次,将M设为奇数,但看有的paper上说将M设为质数,不知道这样设有什么不同。而且实际仿真时电路规模很大,仿真非常耗时,想仿的时间长点,几天就出去了,具体仿真时怎么设置这个比值呢? 2# lylnk

网友:
7# favourite626

网友:
回复 楼主:

曰你妹.妹~

网友:
嗯 我昨天研究了一天今天才搞明白,我看有的人建议将时钟频率和信号频率之比设为N/M,让N为2的幂次,将M设为奇数,但看有的paper上说将M设为质数,不知道这样设有什么不同。而且实际仿真时电路规模很大,仿真非常耗时 ...
引用 楼主:

核心思想就是让输入信号和采样频率存在一个差,采样以后的信号的周期尽量长。
具体弄多长的就看你要求的精度和仿真时间的取舍了。

如果你有无敌的机器,完全可以用1/2.7111111的输入信号。这个采样以后信号的周期是非常非常长的。

设置成N/M可能是为了好用来计算仿真时间吧。

楼主:
嗯  谢谢啦  现在正在重新仿,估计得明天看看结果啦 10# lylnk

网友(2011-05-27):
回复 楼主:

    请问你写的理想ADC的采样频率给多少啊?

网友(2011-09-22):
回复 网友A:

    你说得对,当fs/fo为整数时,应当将输入频率偏移一个较小的delta F,以便将量化噪声的频谱压到躁底去

网友(2016-06-13):
fin/fs=M/N,N为采样点数,M最好为质数,这样有利于dft变换,具体去看dft,书上有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