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 仿真时间

楼主(2010-09-06):
请问怎样可以提高VCS/DVE的仿真时间啊,我在仿真时会出现没仿真完,仿真就结束了

其中报的错为:

The tool has just run out of memory:
Memory allocated = 3912MB, Request size = 1048576 bytes.

网友:
估计代码理由finish了。

网友:
怎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呢,tb有问题

网友:
该情况应为tb或者design有问题。

网友:
明显随机数太大,超内存了

网友:
根据信息分析,不是代码中finish,而是随机设置的太大,超过了内存承受范围。
定向的应该可以跑完吧?

网友(2011-10-06):
不清楚什么情况

网友(2014-04-07):
--- UVM Report Summary ---

** Report counts by severity
UVM_INFO :    2
UVM_WARNING :    0
UVM_ERROR :    0
UVM_FATAL :    0
** Report counts by id
[RNTST]     1
[VCS_TR_AUTO]     1
$finish called from file "/home/wbf/Synopsys/vcs/etc/uvm-1.1/base/uvm_root.svh", line 408.
$finish at simulation time      0.0ps
           V C S   S i m u l a t i o n   R e p o r t
Time: 0 ps
CPU Time:      5.550 seconds;       Data structure size:   0.4Mb
Mon Apr  7 16:47:31 2014

网友(2014-06-10):
VCS有仿真最长时间的限制吗

网友(2015-05-27):
今天我跑个仿真,动态数组的size要求很大,也出现了类似楼主的问题。Error-[OUTMEM] The tool has just run out of memory:
Memory allocated = 3872 MB, Request size = 8192 bytes.

请问有解决办法吗??谢谢!

网友:
如果不想改代码就找个大点内存的机器跑
动态数组size大,每次使用完毕后delete

网友:
今天在编译的时候加上 -full64 来跑就能跑了~~
或者更新vcs版本可能也可以,没有试过~~

网友:
64bit编译与32bit编译,大数组还是不行,就是机器内存不够

网友(2018-11-08):
看楼上诸位评论感觉应该是你设置的随机值溢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