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 安装完成 请问怎么工艺库安装 是否直接解压就行?

楼主(2010-09-06):
dc 安装完成 请问怎么工艺库安装 是否直接解压就行?

网友:
什么工艺库要安装?

网友:
直接安装就有库了,

你用的哪个版本的?

网友:
跟工艺库相关的lib是不安装的,只要是没压缩的文件,在setup 文件中设置需要read 的lib路径

网友(2010-10-18):
是可以直接解压的。你在.synopsys_setup中指明就可以了。

网友(2012-02-04):
没用过DC 的菜鸟 ,好愁苦

网友:
DC里面自带了一个工艺库 也可以自己添加 但必须要设置路径 指向你添加的库。。

网友(2012-03-05):
不用安装吧,指定就可以

网友(2013-02-21):
貌似在setup里设定好库所在的路径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