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POR(power-on reset)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0-09-06):
看到的POR比较常见的结构,第一级通常是电压检测,比如如下图结构,当左边由二极管连接的PMOS对电源电压进行分压,当电源电压上电到一定值时,V1达到右边反相器的翻转阈值电压。现在的问题是,当在不同的工艺角和温度下,晶体管的阈值电压变化,反相器的翻转电压有较大偏差,从而翻转时对应的电源电压偏差也较大,该指标不满足设计要求。
      想问问大家知道有没有什么补偿电路可以进行补偿,让反相器翻转时对应的电源电压稳定在很小范围之内,或者有没有别的结构,是对工艺和温度不敏感的???谢谢啦

网友:
把INVERTER改成比较器,和一个基准电压比

楼主:
谢谢zealotyao,想来想去只有用bandgap或类似的结构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POR BOR LVR 3个模块的概念容易搞混, 做以前先要搞清楚自己的需求

网友:
2# zealotyao 不过要留意在VDD很低的情况下,内部基准没有完全起来的时候,比较器不要产生误动作

网友:
可以从管子的二极管特性和电阻分压特性上的差异入手。

网友(2011-06-05):
上电复位可以换另外的结构,这种结构好像比较合适于下电复位

网友(2011-07-07):
要看应用了,有些方案中电源上点之前是没有vbg的。

一般来讲,POR只要求电源上点之后能有us级别的reset信号,这个信号主要是给内部触发器复位用的,因此对于reset时间的精度没太严格的要求,比如你的reset是10us没问题,其实5us或者20us也不会有问题的。
所以一般的SOC只需要一个简单的POR电路就可以,就比如楼主的结构,不过需要在inv输入端加一个电容,

网友:
可以考虑改进pmos的结构

网友(2011-11-20):
康希小子,让我逮着你了,哈哈

网友(2012-01-28):
either regulate the inverter power supply or better use BandGap and a comparator.

网友:
这个结构的潜在问题在于,在带隙基准电压建立起来之前,POR就有可能产生动作了。而带隙基准大多用来做稳压电源模块的输入端,稳压之后的输出电压才是数字逻辑模块的电源。那么在电源准备好之前如果POR动作的话就起不到清零复位的作用了。系统设计上要确保这种情况不会发生。﹣个人见解如有偏颇,请见谅。

网友(2013-04-26):
16楼的兄弟分析的非常正确,POR释放前BGR或VR应该已经建立好了,这样可以保证digital logic reset正确,POR的偏差一般受器件阈值影响较大,楼主的POR结构式最简单,其POR阈值同时受PMOS和NMOS阈值偏差的影响,为了减小阈值偏差,可将NMOS器件采用电阻比例实现,如此得到的阈值偏差在+/-150mV以内。

网友(2013-09-25):
学习了,涨姿势了

网友:
是啊,确实是

网友(2016-08-21):
一般POR只是检测电源是否上电的,对电压值不会有这么精确的要求的吧?

网友(2016-11-22):
采用电阻比例实现,在上电后,POR电路是否一直有从电源到地的电流,POR上电后能关掉么?

网友(2018-03-30):
尽量让POR迟些到,只要能够满足让数字/模拟电路复位的目的即可。
可用时钟信号对数字POR进行延迟

网友(2018-07-13):
回复 33# xuriver2012  学习到了,但是想问一下时钟信号是怎么对POR电路有延迟作用?之前在paper上看过但是没有解释

网友(2019-08-07):
我现在就是遇到这个问题。使用反相器和基准电压,受到阈值电压影响,不同工艺角下翻转电压偏差太大。

网友(2019-09-25):
谢谢分享 来向各位大佬学习

网友(2020-04-01):
这种方案翻转电压跟工艺偏差太大,不知道有没有好的方案?

网友:
1.功耗怎么解决;
2.阈值电压偏差太大

网友(2025-03-08):
第一级通常是电压检测,分压或直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