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SM的相位裕度多少才算够?

楼主(2010-09-06):
一般我们做运放或是什么的,相位裕度都是60度。
我看到一些做DSM的paper,loop filter的相位裕度只有20度。
请问,DSM的相位裕度到底多少度才算是够了,能够稳定?
谢谢!

楼主:
自己再顶一个!!!

网友:
OP相位60度不仅仅是为了稳定!

网友:
弱弱的问一下,啥叫DSM?

楼主:
Hi steve_guo_1997:
OP的60度相位裕度应该还和settling time有关吧。相位裕度太大settling time变长。
不过您是否能赐教我的问题,DSM的相位裕度要多少才算够了?
谢谢!

网友:
啥叫DSM啊

网友:
DSM的相位裕度到底多少度才算是够了,能够稳定?

这个,不震荡就OK了。

网友:
个人感觉相位裕度在这两个应用中是有所区别的。
1.对于OP而言,开环的OP本身具有较强的非线性。而bode plot本身基于线性系统。
实际上运放的稳定性会随着运放工作点的变化而发生改变。例如nondominant pole的位置。
因此一方面相位裕度本身代表了运放的settling特性,另外一方面也需要较大的裕度来防止因为工作点变化
带来的不稳定性。在某些极端情况下,也许你相位裕度90度,但是换个工作点也可能震荡。
2.对于SDM而言,一方面内部的积分器本身是属于反馈系统,非线性被local反馈本身压制。
另外一方面电容的比例相对变化较少。若你不考虑量化器引入的非线性,整个系统近似是一个线性度较好,
scaling factor相对精确的系统,而且线性度本身是SDM一个重要的指标。
因此较小的相位裕度也会是稳定的。
3.反过来说,SDM相位裕度大于20就一定稳定吗?quantizer本身是非线性的,线性系统的那一套未必有用,尤其对于
低bit数的quantizer。我感觉root locus之类的工具只是个方向,最终一般都是靠trivial的系统瞬态仿真去验证你的稳定性,而非说相位裕度到了20度,或者30度就一定说你的modulator稳定了。
这一点可参照schreier的那套高阶综合的方法,线性分析只是predict。
4.PM在哪里都不是充要条件,小心用之。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模拟电路其实就是反馈来,反馈去。
望抛砖引玉,让真正的高手出来解答!

网友:
个人感觉相位裕度在这两个应用中是有所区别的。
1.对于OP而言,开环的OP本身具有较强的非线性。而bode plot本身基于线性系统。
实际上运放的稳定性会随着运放工作点的变化而发生改变。例如nondominant pole的位置。 ...
引用 网友A:

不错。。。。

网友(2018-12-31):
回复 4# lylnkD+S+M, thank y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