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如何分析时钟频率上不去的问题

楼主(2010-09-06):
综合一般要给后端留足够的余量,所以在生成时钟的时候要把时钟频率人为的增大.

如果发现时钟频率达不到想要的频率怎么办? 怎么从综合的时序报告里去分析? 是不是非

要从设计代码里去找原因

网友(2010-12-06):
我也有这个原因,你解决了没有?

网友:
前端设计代码是一个方面,当前端设计定下来之后,很难做出大的改动,主要还是从后端入手,从各个方面,floorplan,设计约束,先布放关键单元等下手,一点点的收敛时序。

网友:
楼上说的太玄乎了,个人看法是你的代码设计有问题,一般来说,时钟频率有2个制约,一个是所用芯片的工艺限制,不如象我现在所的XILINX的V5, 最多就是500M的样子,二就是你代码质量,。在此是想再说一下就是,做FGPA编程,不是在写软件,你是在设计电路。
具体的针对LZ的问题,希望你具体看你的报告,针对CLK的延时分析,优化你的电路,减少流经的部件,关键的地方做好约束。还想说的是,时序是设计出来的,不是约束出来的,如果你的设计综合效果很差,你再约束也是枉然。

希望能对你有帮助,有问题大概一起交流

网友:
以上说的是从提高你前端驱动时钟频率的角度分析的。

网友:
学习啦.
大家继续.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