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验证

楼主(2010-09-06):
DRC之后,进入LVS验证时,配置完Run LVS,出现错误。一般最先查找的会是哪里地方呢?查找的顺序是怎样的呢?
先检查hard or soft connect,短路,开路情况吗?

楼主:
刚开始一点经验都没有

楼主:
恩,电气规则检查,这个差点忘了。

网友:
随风奔跑 ,我也刚做,一起交流吧!我的qq  304809110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已经加了,多交流。。。

网友:
我觉得应该先看管子对上没。

网友:
應該是先全部看過一遍之後
先找出比較容易解決的地方吧

网友:
第一看看版图与原理图的电路连接是否一致;第二,看每个管的参数及名称是否与版图中对应;第三,看看管子的宽长比与版图是否一致;这是我做LVS验证时遇到的问题,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非常感谢~学习了!

网友:
得有具体提示阿,根据具体提示才能知道是哪方面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