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5141无法启动,哪位大侠看看LOG文件,指点一下

楼主(2010-09-06):
\o Program:        @(#)$CDS: icfb.exe version 5.1.0 09/22/2009 01:17 (cicln04) $
\o Hierarchy:        /opt/edatools/cadence/cdba/IC05.10/tools.lnx86/dfII/
\o Sub version:        sub-version 5.10.41.500.6.139 (32-bit addresses)
\o Host name (type):    XXXX (i686)
\o Operating system:    Linux 2.6.18-164.el5PAE #1 SMP Thu Sep 3 04:10:44 EDT 2009
\o X display name:    :0.0
\o X server:        The X.Org Foundation
\o Depth of Visual (Root):    24 (24)
\o Number of Planes Used:    24
\o X version:        11.0 (vendor release 70101000)
\o Window Manager:    other
\o User Name:       XXX
\o Working Directory:    XXXXX
\o Process Id:        5392
\o
\w *WARNING* Too few cells in color pool.. setting to 12
\o COPYRIGHT © 1992-2009  CADENCE DESIGN SYSTEM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o           © 1992-2009  UNIX SYSTEMS Laboratories INC.,
\o                          Reproduced with permission.
\o
\o This Cadence Design Systems program and online documentation are
\o proprietary/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and may be disclosed/used only
\o as authorized in a license agreement controlling such use and disclosure.
\o
\o           RESTRICTED RIGHTS NOTICE (SHORT FORM)
\o Use/reproduction/disclosure is subject to restriction
\o set forth at FAR 1252.227-19 or its equivalent.
\p >
\o 8-bit PseudoColor Visual is not available (default Visual option).
\o Using 24-bit TrueColor Visual.
\o The program xdpyinfo can be used to verify the Visuals available
\o for your display.

网友:
最后四行已经说明了:是因为你使用的机器8位伪色不能用,机器自动改用24位真彩色。颜色显示问题。新机器和旧显示器混用会出现该情况。
    这种问题出现在使用比较早的显示器上,更换一台显示器,顺便把驱动更新一下或者改成支持8位伪色。
    如果该问题出现在局域网中的服务器上,只要启动了license,联网的其他主机是可以打开使用IC5141的,只是服务器上不能打开。
    希望上述说明能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2013-06-26):
楼主问题解决来了吗??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
我只有一台电脑 咋弄呢?

网友(2015-04-15):
修改 /etc/hosts
添加一行 127.0.0.1 <hostname>
其中<hostname>可以用命令hostname查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