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问关于banba结构的bandgap trimming

楼主(2010-09-07):
最近在做一个bandgap, 基于smic 0.18um mmrf工艺,系统要求其提供四路参考电压和两路参考电流,采用如附件所示banba结构.
由于指标精度要求较高:从Tmin=-40oCTmax=125oC, 不同工艺角下输出电压、电流不能有很大偏差(目前的仿真情况是在ffss corner TminTmax下的输出参考电压与ttcorner室温下的输出参考电压的最大差值约为20mV),所以考虑增加trimming电路。
因为以前没接触过,看了一些关于bandgap trimming的文章, 感觉最适合banba结构的方法就是对电阻R2AR2B进行校正 ,如附件图2所示,

但是论文里都没有给出具体的电路,或者如何仿真确定trimming电阻或调节电压的范围。不知哪位高手有这方面的经验,或者有这方面的详细资料分享一下,谢谢啦!~~

ps: google上搜到一篇这样的文章题目“TrimmingMethodologies for Compensating Process Variation Errors in Second-Order BandgapVoltage Reference Circuits,但是下载不下来,IEEE上没有,哪位高手下得到烦请发下来学习一下啊!~~

网友:
你可以试试那四个电阻成比例的。

网友:
我对trimming不了解,但是我现在做投放生产的电路,误差在100mV以内的都还算可以,因为工艺的偏差,电阻做出来也会有10%的偏差。也许楼主是想写论文,嘿嘿

网友:
有两种可能的误差
温度系数不好,调R2
温度系数好但是电压不准,调R3

建议先搞温度系数,再搞输出电压,两个都要弄

网友:
楼主跑了蒙特卡罗仿真了没有?smic貌似有mc的model。

各种mismatch,offset一起上的话,误差达到10%也不是没有可能。
第一次做trim,建议范围往大了做。顶多以后再改小。

网友A:
这个破结构的启动电路简直要命!
因为R2的原因,当bandgap输出达到接近一半时,pnp上电流还非常小,电流大多流过R2了。也就是说pnp几乎可以从电路中忽略,那么运放左右两路是几乎对称的,这个电路不会自启动,可能稳定在中间状态。
这时需要启动电路来推进。要命的是启动电路要在输出低于60%的时候工作,输出达到90%的时候彻底关断。对于一般的一个简单nmos判断电路来说,在不同电压温度和模型下达到这个精度太难了!

楼主有什么好的启动电路,分享一下。
我看好几个这样的论文,启动电路含含糊糊一笔带过。还没见着一个很好的。

楼主:
3# iiiiisland       这个bandgap是用在一个检测电路中,产生的偏置电压要作为比较器的参考电压,作
为判断的阈值,所以必须准确,感觉如果偏差有100mV的话,会误触发唉。。。

楼主:
2# shanzhongyiliu 但是电阻的阻值和它们的调节范围怎样确定呢? 怎样在spectre里仿真它们是不是有效呢?~~

楼主:
4# lylnk      1。关于您的第一个建议,先调温度系数再调电压,如我问题里所说,系统要求这个bandgap不仅提供四路参考电压,还要输出两路电流值确定的偏置电流,再加上考虑减小电阻失配的影响,所有电阻都是基于一个基准电阻r0, 然后取不同的segments, 这个电路可调的灵活性就变小了,温度系数的调节要兼顾输出的电压和电流,所以调得我很是费劲哪哪。。。 请问您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2。  您说trim的范围先取大,那么这个范围大致应该怎样确定呢,仿真时怎么判断它的效果呢?

3。  我倒是没仔细考虑启动电路,就拿了一个现成的仿了,我用的启动电路如下所示,要学习您严谨的精神哪~~

网友:
4# lylnk      1。关于您的第一个建议,先调温度系数再调电压,如我问题里所说,系统要求这个bandgap不仅提供四路参考电压,还要输出两路电流值确定的偏置电流,再加上考虑减小电阻失配的影响,所有电阻都是基于一个 ...
引用 楼主:

你这个启动电路不好用,检测的范围太宽不够精确。不能保证pnp有电流流过。
好多论文只详细讨论了bandgap,启动电路就马虎过去了。就见过一个很完善的启动电路,但是那个bandgap用的npn才行。

如果你有完善的monte carlo仿真,可以依据仿真结果来设计。如果没有,建议正负12%。trim范围做大了不是错,做得不够是严重错误!

trim的东西不需要考虑很好的匹配,trim本身就是消除失配的。
温度系数和输出电压很难同时调节,建议分开。
举个例子:
假如M3和M1M2有失配,造成输出电压偏低,此时温度系数是好的。你怎么trim?
加入M1M2有失配,造成pnp电流比例不对而使输出电压偏低,此时温度系数也是不好的。你怎么trim?
用同一套trim电路能把这两种情况都同时搞定弄好么?

楼主:
13# lylnk 谢谢您的解答,不过我还是有几个问题:
1。 如果按您说的trim范围取12%, 按照Rincon-Mora在"Voltage References: From Diodes to Precision High-Order Bandgap Circuits"一书中的5.4公式,如果我要输出一个1.075V的参考电压,取accuracy=0.1%,则需要的trim比特数至少是9,这样的话trim的难度会大大增加吧,我看到很多论文里都是4bit或5bit...

2. 对于我所用的Banba结构,怎样根据trim的电压范围计算trim电阻网络的值呢?这个是最让我困惑的

3.我现在做的bandgap在tt,ff和ss corner下的温度曲线分别如下所示(不加校正)
tt corner

ff corner

ss corner
实际应用中,bandgap随工艺的偏差允许有这么大吗?~

4。您前面说温度特性和电压分别校准, 是不是说在下图中的R2A,R2B,和电阻R3a~R3d处需分别加入trim网络?

5。我这里没有smic 0.18um mmrf工艺的Monte Carlo模型,您有的话能否将模型文件发在我的邮箱cjcc.2005@gmail.com

期待您的解答^^

网友:
同求启动电路

网友:
13# lylnk 谢谢您的解答,不过我还是有几个问题:
1。 如果按您说的trim范围取12%, 按照Rincon-Mora在"Voltage References: From Diodes to Precision High-Order Bandgap Circuits"一书中的5.4公式,如果我要输出 ...
引用 楼主:

1.能达到正负1%我就很满意了,0.1%现阶段我想都不敢想。到1%用不了几bit.
2.我计算不好。我直接仿真出来。
3.正常啊。工艺偏差bandgap会变的。
4.Yes
5.我也没有。跟smic要去吧。如果你仿了mc,你会发现随机误差也不小。计算了运放的输入失调电压了么?加一个电压源模拟一下看看输出的变化。计算了M1和M2的Id mismatch,M3相对于M1和M2的Id的mismatch了吗?也可以模拟一下看看。

网友:
好好学习...有意义的讨论

网友:
讨论的很好,启动电路还是需要好好讨论一番。

网友:
非常同意!这个鸟结构!
6# lylnk

网友:
corner仿不了多少的,失配引来误差更大,你用蒙特卡洛或者手工加失配
14# kuaiyu

网友(2012-09-21):
求启动电路,搞死了

网友(2013-10-18):
0.1%的精度,那根本没有可实现性,真实情况会让你大跌眼镜。也就论文里写写,有实际经验的人都知道
这个结构我也搞过个MPW,偏得比较离谱,跑蒙特卡洛都不够,因为对器件特性的准确性要求太高了

网友(2014-12-05):
Bandgap Reference的论文非常多,这里推荐17篇我个人觉得比较有代表性的论文。主要包括:曲率补偿、高PSRR、低功耗设计。17篇论文的..

网友(2015-03-09):
求详解,trimming电阻调节电压精度

网友:
很好的讨论

网友:
1、±0.5%应该是可以做到的。但这个肯定是在trimming的基础上。
2、MC得到的输出电压的one sigma的值决定了你trimming的位数。如果trimming的位数固定,则在设计中就要控制你的one sigma的值。

网友(2017-09-02):
    start Up 可以输出判断是否 VBG 起来才关掉 bandgap 对 OP input start up ..
不过有时一些corner 会发生 start -up 开开关关..

不知道一般 bandgap 流片下 trim range 会多大?
如果以5V 来说我是使用 +/-250mv ~300mv ,
5v 1%  50mv  1/2LSB 须要 25mv step .
有些人说要抓 1%  可以 2~3bit LSB .

trim 设计好 CP 99.97% 是常见的 .

不知道 trimless 设计 (连efuse 或laser fuse都没有)
可以多大范围内使用?
有办法做出trimless bandgap 5v 但是 2% 内吗?
CP 可以高良率 > 98%  (降低 yield )

网友(2017-10-16):
回复 网友A:

   哦?我刚做了这个结构的。你说的启动电路的问题是在仿真中出现的还是流片测试中出现的。
目前我的启动电路测试中做着是好的,如果真是测试中遇到了启动电路的问题,那大神你可千万要回复我呀!
帮我省点钱。感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thank you for the topic

网友B:
还是说两句话吧,你们学习的热情不错。忍不住说两句。
1. 首先,该结构最好别用,特别是有芯片本身有大的电流,或者有中高速的时钟电路。。。
2. 别想高大上的东西如二阶补偿等,该结构的偏差漂移把二阶全部淹没掉。
3.特别的,若电源要求供电电压<1.3V左右,且低功耗应用。需要另加buffer隔离噪声。

都是别人走过的弯路,别纠结。。该选结构

网友:
补充一点
“3.特别的,若电源要求供电电压<1.3V左右,且低功耗应用。需要另加buffer隔离噪声。”

该结构仅仅可以用在电源电压小于1.3V的场合,旁的,都别用!

网友:
回复 网友B:
听您这么一说,好像是该放弃用这种纯电流模结构做基准电压了。。用电压模或者混合模算了。能问下,是启动不了或者有干扰会时不时fail掉,或者仅仅是电流/电压不太准确而已?
1,3都满足,但是用来给运放电流应该没问题吧?20%误差以内。

⊙﹏⊙b汗,用这种电流模结构做了一个5uA基准电流,给1.2V供电的流水线ADC运放提供全局偏置电流,流片回来并没发现fail掉的情况,时钟低频的时候功耗和仿真差不多,但是时钟高频>40MHz时ENOB急剧下降了。。。应该不是这个结构的问题?

还好就没想过用它给ADC做参考电压。

网友B:
回复 网友C:
你的担忧是对的,该结构有一个有点,电流温度系数可调,对需要温度补偿的bias有用处。之所以不让你们用,最主要原因如下该基准输出是在运放环路之外,有噪声干扰(衬底,耦合等等几乎无法避免)无法通过环路反馈自动稳住输出的DC。所以,无法适合工程设计。

网友(2017-12-27):
回复 网友A:
现在我在做这种BG的时候都把R2A拿掉了,故意做成左右不对称的,就可以避免你说的那种启动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牛逼,言简意赅,应该一下子解决了好多人选结构的疑惑我想再问一下大牛,有没有BG可以同时支持1.8V和3.3V的电源,在两种电源下都可以正常的输出精准电压?
这些常规的BG结构可以达到上面的要求么?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严格来讲,电压只要能够满足 输出 1.2V+ vds (100mV)》=1.3V 电源电压即可满足BGR电源电压要求,1.8V电压足够使用3.3V的process 同时满足1.8V 。

网友E(2021-06-11):
trim by mos is not a good method

网友:
引用 网友E:
trim by mos is not a good method

不通过mos那通过什么呢?

网友(2022-01-09):
引用 网友A:
这个破结构的启动电路简直要命!
因为R2的原因,当bandgap输出达到接近一半时,pnp上电流还非常小,电流大 ...

大师,您说的太对了!都要搞死了,找不到合适的启动电路解决这个判断问题。用一个NMOS,MC很容易启动电路判断错误。达不到效果。因为nmos上方接的电流变动范围也很大,开启阈值变化太大了;不知道比较器找两个点去判断行不行

网友(2022-08-25):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你的担忧是对的,该结构有一个有点,电流温度系数可调,对需要温度补偿的bias有用处。之所 ...

那请问如何在实际工程中做低压的vref

网友F(2022-12-16):
R2A R2B是用来调整温度系数,而调整VREF输出是要trim R3

网友G(2023-04-02):
引用 网友F:
R2A R2B是用来调整温度系数,而调整VREF输出是要trim R3

是的。
先调温度系数,在调输出电压。但是R2A和R2B往哪里调,观测什么呢?
不像常用的PTAT电流流经电阻在加VBE,那个直接校准到1.2V左右,温度系数和电压都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的。
先调温度系数,在调输出电压。但是R2A和R2B往哪里调,观测什么呢?
不像常用的PTAT电流流经电阻在 ...

这个测试成本很高,要做三温测试,调完温度trim后做-40 25 125三个温度点的vref测试

网友(2024-02-04):
引用 网友A:
这个破结构的启动电路简直要命!
因为R2的原因,当bandgap输出达到接近一半时,pnp上电流还非常小,电流大 ...

是的 简并态太多 启动简直要命 特别是低温

网友:
请教个小问题:跑banba的时候,输出电压是零温度系数还是输出电流是零温度系数?或者两者都是?我在实际仿真中发现当输出电压是零温度系数时,输出电流就不是,这时delta Vbe所在支路电流小于Vbe所在支路电路;当输出电流是零温度系数时,输出电压不是,此时的Vbe所在支路电流略大于delta Vbe支路电流。

网友(2024-04-12):
引用 楼主:
4# lylnk      1。关于您的第一个建议,先调温度系数再调电压,如我问题里所说,系统要求这个bandgap不仅 ...

你好,请问可以问一下这个启动电路右边两个管子是干嘛的吗 刚开始接触模拟设计 不太懂

网友(2024-08-05):
mark一下,Banba,Bandgap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说两句话吧,你们学习的热情不错。忍不住说两句。
1. 首先,该结构最好别用,特别是有芯片本身有大的电 ...

楼主您好,我想做一个2.5转1.1的LDO,用于工程上的,只能用低压BG,想先做一个0.8V的Vref,然后就看到了这个Banba结构,前仿真corner,train都调好了,但是现在蒙卡有点离谱,直接最小到0.1几了,网上搜帖子,看到了您这个回复,电源电压1.3以上真的不适合这个结构吗

网友(2025-07-07):
学习,工程上此结构的鲁棒性到底如何?拿到祖传的smic工艺的bgr,温漂基本是50ppm左右,难以接受

网友:
请问楼主的trim解决了吗,遇到了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