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教一个关于R-2R DAC的问题

楼主(2010-09-07):
用一般的CMOS工艺可以实现一个有效位10 bit或12 bit的R-2R结构的DAC么,电阻用什么类型的比较好, N+poly, P+poly? 用with sallicide 还是no sallicide?

网友:
12bit够呛,精度问题

用什么电阻要看你的工艺文件,哪种电阻的mismatch小和电压系数vc1,vc2小,就用哪种。

网友(2011-07-08):
二楼说的有道理

网友:
看来匹配精度很重要

网友:
    相当够呛,8bit差不多。

网友:
靠matching基本不可能吧

网友:
R2R 10bit?
难度非常大,做出来不知道还有几位有效,建议搜索下相关paper,看有无先例。

一般都是低几位用R2R,高几位用cap,这样做到12,14一般都没问题。

网友(2011-11-22):
要留好修调的

网友:
10bit都做不到,8bit顶天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见过一个14bit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基本laser trim出来的,和我们讨论的不是一回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滴,如果是想直接做出来,8bit差不多了

网友:
小弟有見過 24 bit 的 R-2R DAC

网友:
回复 网友C:

    落伍了,咱50bit r-2r dac都见过

网友(2015-03-27):
传输门的导通电阻太大了,10bit我做过,要想继续做到更高位的话,传输门的尺寸会非常大,可能会让R-2R节约面积的想法得不偿失;

网友(2015-06-13):
位数应给和工作速度有关吧

网友(2017-11-02):
thanks for your sharing

网友(2025-03-13):
这篇论文给出了包含开关管导通电阻的DNL公式
16n合理电阻面积下大概是7、8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