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DK外部中断的问题

楼主(2010-09-07):
最近用edk实现一个外部中断,我希望是上升沿触发,但是发现是上升沿和下降沿都触发。想问下各位高手怎么设置能让他上升沿触发?

我在xparameter.h中,中断的那部分添加了如下语句
#define XPAR_INTC_0_KIND_OF_INTR 0x00000001
#define XPAR_INTC_0_KIND_OF_EDGE 0x00000000
还是没有改善

网友:
在MHS里加

楼主:
楼上的兄弟能再说的详细一点么?
我加了
PARAMETER  XPAR_INTC_0_KIND_OF_INTR 0x00000001
  PARAMETER  XPAR_INTC_0_KIND_OF_EDGE 0x00000000
显示了一堆错误:
EDK:1558 - IPNAMEARAMETER XPAR_XPS_INTC_0_KIND_OF_INTR 0x00000001 not found in mpd.

网友:
我不太明白你整个构架,一般来说是把中断信号给中断控制器统一管理(xps_intc),然后配置这个IP,选择电平/边沿触发,上升沿/下降沿触发

楼主:
我不太明白你整个构架,一般来说是把中断信号给中断控制器统一管理(xps_intc),然后配置这个IP,选择电平/边沿触发,上升沿/下降沿触发
引用 网友A:

我双击xps_intc0这个ip,出现的对话框中,有Type of Interrupt for Each Input 这样应该是管理是edge触发还是level触发,但是他的状态是“Auto Compted”,我无法操作啊。
我觉得问题就是出现在这里,不知道你是怎么设置它的。呵呵。

楼主:
自己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