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nmos ldo的load transient reponse

楼主(2010-09-07):
pmos ldo的load在从0跳到Imax时输出端的电压下降的幅度delta(Vout)=(1/BW+TSLG)*Imax, 如果是nmos做功率管,这个时间常数怎么计算?
做过一个仿真,似乎性能更好..., 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
公式我不会
结果会比pmos的好很多很多

网友:
我觉得load response这种,负载变化前后的输出极工作状态变化很大,尤其gm变化很大。
这个已经不太适用小信号交流分析了。

猜一个公式:gm2*CL。 gm2=(gm2(小电流)+gm2(大电流))/2

网友:
谢谢回复
直观上挺容易理解的,负载电流突然变大,输出端电压下降。由于环路来不及反馈,功率mos的gate端电压保持不变,Vgs增大,就会有大量电流流入负载,而pmos就没有这样的反应

楼主:
大侠们现身啊

楼主:
自己顶,寻求探讨

网友:
NMOS 做驱动, 负载看到的阻抗会很小,所以速度快

网友(2010-11-15):
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P管负载是瞬态电流变化是其Vds引起;而N管是Vgs引起,所以N管性能好???

网友:
我同意4楼和9楼的,负载电流变化指的是绝对电流的变化,假设功率管一直是饱和区的话Id=kw/l(Vgs-Vth)^2(1+lambdaVds);NMOS负载电压降低改变的是平方项,PMOS是带一次项,还带个lambda系数,影响相差很大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以上都是直观上的理解。LDO的Load transient response主要考虑带宽和功率管gate端的Slew rate, nmos由于是source follower的少了个high impedance节点带宽较pmos的可能大些,而gate端的Slew rate没什么差异。但在capless的应用中,环路负反馈往往来不及起作用,这时怎么看nmos的快速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