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IOS 嵌入式应用在哪些方面?

楼主(2010-09-07):
nios不知应用在什么方面,arm可以做嵌入式,na
那nios嵌入式是不是不如arm嵌入式呢?

网友:
nios 其实是一种软核,通过软件的设计完成CPU最后嵌入到硬件如现在流行的FPGA中,来实现快捷,成本较低的开发,arm是实在的CPU芯片,通过软件层的设计将功能集成到这个芯片平台上。这两者都有嵌入的含义,但是仔细想想就不会搞反了~~呵呵,个人理解,共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