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十万火急]求解版图LVS的问题

楼主(2010-09-07):
IBM65nm CMOS工艺,画反相器时pmos 衬底接VDD是怎么处理的?

我在Nwell上加了VRX_M! 但是会报schematic 里面missing instance(diodenwx)
(也就是它把nwell 和p衬底当成了二极管)求解如何解决,是否是少了什么?

谢谢大侠

网友:
我的理解:我们在画pmos时,在n阱中要额外画一个有源区接到电源,作为pmos的衬底接触。
LVS时识别不到 管子 ,可能是因为从电路提出的网表中管子的model name没对上。
不一定对,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
受教了,歇歇

网友:
二楼正解

网友(2011-03-14):
恩   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