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单极性模拟信号如何使用双极性ADC?

楼主(2010-09-07):
我的模拟信号是单极性(0-10V),
何使用双极性输入ADC(+-5V)?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其实这个问题不应该在这个版面上问的,这是模拟电路设计,不是模拟IC设计。在电路设计版提问更合适
不过说说也无妨
(1) 首先分析输入信号, 单端0~10V
(2) 分析系统所采用的电源 +/- 5V,现在这样的双极性电源越来越少见了吧,目前大家做的系统采用标准电源的比较多,就是电脑用的电源,12V/5V/3.3V/2.5V/1.2V/1.0V 比较常见。
(3) 根据系统选择器件,双极性电源的话可能需要选用一些相应的器件,比如ADC,通常目前最普遍的是单电源5V/3.3V/2.5V/1.8V的,这个可以查询一线大厂TI/ADI/MAXIM/LT的网站。
(4) 仔细阅读ADC 说明书,搞清楚输入输出口和各项指标,比如ADC是差分输入,满量程输入范围+/-1V,也就是Vpp 2V。那么输入信号0~10V 单端信号,首先要用变压器转成差分信号或者单端转差分的放大器,然后再进行分压衰减,使得信号符合ADC的输入范围。
......

网友:
Maybe you can use a balun to convert sigle-end to full differential signal

楼主:
有没有一种Amplifier输入0-10V输出+-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