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ysteresis control and bang-bang control

楼主(2010-09-07):
hysteresis control 和bang-bang control的差别是什么,求解释

楼主:
什么是滑模控制

网友(2010-10-29):
hyst 是基于bang-bang control 的一种
滑模?你是说sigma-Delta 吧?是另一种调制的方式,比较复杂,产生PDM波
除此两种,还有一个pwm的调制方式

最近我在看这方面

有个hyst 的比较电路看不懂,
关于analog adaptive modulaiton

坐等大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