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将20M的正弦波转换成方波?正弦波幅值是变化的

楼主(2010-09-08):
正弦波频率20M,输入峰峰值在0.5V到2V变化。要求设计一个电源电压是2.6V的电路,使输出为方波,占空比在46%到54%变化。
我没有想出来怎么实现,请大家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主要是占空比还有要求,所以如果运用简单的升压电路(如源随),在输入峰值变化时,无法保证占空比要求~求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
我觉得用全波整流可以实现吧??全波整流加倍压。。。。。。。。

网友:
比较器?直接比较出方波来?
整流不行吧?0.5v都不够pn结压降

要求这么高速的比较器也不好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回复!我感觉比较器是不行的,峰值0.5和2v的中心电压都不一样啊?比较器跟谁比较呢?

楼主:
请大家讨论指导一下

网友:
不是很懂,同求问

网友:
交流耦合进来不行么?
电容这头直流点设置在0.5*Vcc。叠加了交流信号以后和0.5×vcc去比较。

还有一个方法,估计你可能会觉得过分麻烦了。那就是用乘法器的锁相环,这样输出占空比无敌的50%而且边沿对其没有延时。就是锁相环路不是一般地难。

网友:
幅度变化的正弦波?调制过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 能再解释一下吗? 我还是不是很懂你说的比较器的方法,VCC是2.6V,一半也有1.3,跟1.3v比较?

楼主:
回复 网友B:
应该是吧,请问您有什么好的看法吗?谢谢

网友:
比较器的一端是0.5×vcc=1.3v(2个1M电阻分压)
另一端的直流点是0.5×vcc(2个1M电阻分压)+10p电容耦合进的输入交流信号。这个信号的中心点就在1.3v了,交流波动0.5~2v.

这样就可以比较了啊

网友:
调制过了?通讯电路?

通讯电路很多用PLL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  这样啊,明白怎么用了。哎 比较器的速度啊 不知道能反应过来不 我试试

网友:
采用差分输入(如果是单独信号,则一个端口接输入输入共模电平)的LevelShfiter (Latch结构)。
输出信号为差分方波,占空比和输入信号的占空比相同。

楼主:
15# mcjoyway 您意思是用一般的差分对结构吗?latch结构?不太懂,能再解释一下吗?谢谢

网友:
15# mcjoyway 您意思是用一般的差分对结构吗?latch结构?不太懂,能再解释一下吗?谢谢
引用 网友C:

latch也就是说差分对(NMOS,无尾电流)的负载是交叉耦合的PMOS对
类似下图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您的电路,我去验证一下

网友:
上面这个电路够呛

要求输入信号高的时候超过nmos阈值,低的时候必须低于nmos阈值。
楼主的信号直流工作点可能会不合适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您的关注,经过另一位高人帮助,我已解决问题。用带反馈的反相器就搞定了。

网友:
你要做clock jitter、?这么奇怪的东东

网友:
SMITT Trigger岂不更好?

网友:
回复 网友C:

    請問什麽是帶反饋的反相器,可以看看結構麽

网友:
正弦信号经过滤波作为基准REF1,然后与正弦自身高速比较,比较出来的方波对基准REF2切割后滤波,那么得到的应该是1/2 REF2左右,将这个信号与实际的1/2 REF2分别加到EA两端,EA输出调整REF1即可

网友(2011-04-14):
我现在也在做这个东东,只是频率低的很,不到10K,输入是正弦波和余弦波,然后输出多个方波。能联系下吗,楼主?我的QQ:648082774  非常感谢!

网友:
路过,我也遇到此问题

网友:
应该可以用全波整流加迟滞比较器来做吧,占空比可以用PWM实现,楼主能够说的具体点么?

网友:
谁有兴趣,可以加我QQ:648082774 我也在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2011-05-15):
回复 网友C:

    您好,楼主,可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吗?想请教您!我的QQ:648082774.电话:13065025965 代工。您若有空,请联系我,非常感谢!

网友(2012-02-29):
回复 网友E:

    您好!您能说的具体点吗?我现在要把一个正弦的100M的时钟信号转化为同频的方波信号。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