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交叉对管负阻大小应该怎么仿真呢?

楼主(2010-09-08):
只知道理论分析,可想仿真一下,不知道怎么下手,高人请教,谢谢

网友:
哈哈。。在这都看到你了啊小郭子。。真是阴魂不散啊。。。

网友:
使用SP仿真,看Z参数

网友(2015-04-14):
回复 网友A:

   请问可不可以说说在哪里可以找到交叉对管的理论分析资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