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FT插扫描链请教

楼主(2010-09-08):
现在有一个设计,用到时钟的上升和下降沿,

在插链的时候,DRC老是报告 clock violation,

请问大家这种情况怎么处理?谢谢!

网友:
是不是扫描链falling edge trigger的链和rising edge trigger的链的顺序不对啊?

网友:
Please use "set_scan_configuration –clock_mixing mix_edge mix_edge"

楼主:
感谢五楼的兄弟

我选择了mix_clocks

另外,请问,DFT里怎么给DFT创建一个时钟?

网友:
create_port -direction in { scan_clock}
用于创建DFT scan 的时钟。
那个clock有反的那种,把它们的clock soure拉出来,然后送一个反的clock进去,不就行了

网友:
run drc and check drc report file. After that, following the code, which normally provide you the problem and solution.

网友:
flip-flop最好用同沿的,如果function中确实需要,可以考虑用反相的时钟,而不是反沿触发的flip-flop,这样,对DFT就没有什么影响了

网友:
学习了,用反相的时钟~~

楼主(2011-03-29):
多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