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verilog 中FIFO 问题

楼主(2010-09-08):
小弟Verilog比较菜,问一个关于FIFO很基本的问题,就是从快时钟域到慢时钟域数据传输时,一般要用到FIFO做缓冲,我的疑惑就是,如果快时钟域的数据一直不停的输出,而FIFO的缓冲又不够大,当FIFO缓存写满时,那么快时钟域的一些数据是不是不能暂存在FIFO里而不能被慢时钟域的时钟采样到?或者快时钟域新产生的数据会把FIFO缓存里的数据覆盖掉?

网友:
应该是会被覆盖掉

网友:
我认为是前者,要是能覆盖掉,就不能理解为先进先出了吧。

网友:
這時候要用FULL / EMPTY的訊號來作流量控制

快要FULL的時候就通知快時域的訊號停止在放資料近來

网友:
楼上说的没错,不能让快速端一直发,否则会造成丢包。

网友:
xu xi yi xia

楼主:
可是快时钟域的数据一直在产生呢? 是不是快时钟域要由FIFO产生一个反馈信号,类似FULL这种,一旦FIFO写满,快时钟域的电路就暂停运算,直到FIFO又能重新写入?
5# gaurson

网友:
一般都会有反馈机制的,从应用角度考虑,溢出出错后,要重新再次通信的。

网友:
对,是需要fifo反馈一个空满的标志,来控制流量。

网友:
5楼的正解,确实需要空,满标志来控制流量的输入,输出。不过这两个标志的产生还是比较复杂。

楼主:
学习了,请问有FIFO的具体Verilog源码什么的资料吗? 想深入学习一下

网友:
使用fifo基本原则:满了不能继续写,空了不能继续读!

网友:
FIFO通常是作为快慢时终域之间突发数据量不匹配的缓冲来使用的,如果两边数据带宽长时间不匹配,一定会导致FIFO空或者满的

网友:
FIFO设计的难点在于怎样判断FIFO的空/满状态。为了保证数据正确的写入或读出,而不发生溢出或读空的状态出现,必须保证FIFO在满的情况下,不能进行写操作。在空的状态下不能进行读操作。

网友:
通常,fifo会有5个状态标志信号:empty, full, overflow, almost_empty, almost_full.
当empty置起后,继续读;以及full置起后,继续写;会有什样的结果,和fifo控制部分的设计方式
有关,有的fifo,当empty后继续读的话,会置起overflow标志,同时读出的会是最后1个地址的数据。
当full置起后继续写的话,overflow也置起,同时会将最后1个地址的数据覆盖掉。
而almost_empty,almost_full则是几乎空、几乎满标志,由fifo设定的快空、快满的阈值是否达到决定,
当这2个几乎空、几乎满置起时,就应该控制读、写了。

网友:
这要看你设计的需求,如果你不要求无漏采样,当然可以,如果你不想丢失数据可以采用乒乓处理的方式

网友:
FIFO module has "FULL" and "EMPTY" indicators.
If "FULL" is on means the buffer is full.
If "EMPTY" is on means there is no data available.

网友:
如果读写的clock频率无法改变了,就把读的位宽加大吧。

网友:
fifo    一般会有水线的,快满的时候就会反压前面不进行发送

网友:
有流量控制host就不会始终发

网友:
这个要看你的FIFO内部是怎么实现的,一般的fifo在满的情况下不能继续写入数据...

网友:
FIFO主要用在跨时钟的数据缓存,正常情况下,快慢时钟的平均数据率要匹配.
即达到在一个处理阶段发送器发了多少数据,接收部分就能接收处理多少数据......

网友:
是的,FIFO不能解决无限制的发送数据情况

网友:
回复 网友A:

FIFO有空满标志,满了之后要反压,当然不会被覆盖。

网友(2019-05-13):
能不能解释一下什么叫反压?

网友:
我其实也不明白什么是反压,不过fifo确实是先入先出,首先楼主要明确一点,如果写满,写其实就会停止写的,当然,读空的话读也会停止读的,就是地址位停在当前数值不再加1。并不是说会被覆盖掉的。写满如果数据还要写这时候数据就会丢失掉,并不能写入。读空同上。所以正常情况下数据流内的话是不可以写满和读空的。

网友:
异步FIFO的任何应用,都应该做到Throughput balance。按你所说的那种usecase,实际上是不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