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个奇怪的D类音频功放的结构

楼主(2010-09-08):
一般PWM调制的D类音频功放都是让音频信号和三角波比较,产生PWM脉冲。如下图:
现在有一个ST的TDA7491hv的D类功放,它的结构与传统的D类功放不同,让人感到疑惑,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
一般PWM调制的D类音频功放都是让音频信号和三角波比较,产生PWM脉冲。如下图:
312896
现在有一个ST的TDA7491hv的D类功放,它的结构与传统的D类功放不同,让人感到疑惑,请大家多多指教。
312897
引用 网友A:

大概是叫 one cycle modulation, 我在资料区发过的class-d paper里应该有1~2篇讲这个控制方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