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 layout的时候,对时钟信号怎样处理呢?

楼主(2010-09-08):
信号频率就几十兆。里面是两相非交叠的时钟(CK1,CK2)。一个有四个信号CK1,CK1非,CK2,CK2非。请问布线的时候这四条线该怎样走,有什么考虑?需要间隔大还是小?用同层金属还是不同层的?有什么要注意的?

网友:
The rule of thumb..

matches those driver cells, routes with the same layer of metal line, uses shielded and avoids coupling with top/down metal lines.

If loading and routing length are different, you have to ensure to have same delay and slew rate.

网友:
通常我會先畫好一邊, 剩下的一辦就直接翻轉就好了

网友(2010-10-26):
几十M的时钟,在什么工艺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