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测试代码问题

楼主(2010-09-08):
我想生成一个信号,在前1500ns周期为50ns,接下来的1500ns周期为100ns。。。。。。
测试代码可以实现吗?该怎么写

网友:
`timescale 1ns / 1ps
reg sig;
initial
begin
    sig=1'b0;
    forever
    begin
        repeat(60) #25 sig=~sig;
        repeat(30) #50 sig=~sig;
    end

end

网友:
用modelsim仿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但这1500个周期内还有很多别的信号要给啊
你这样是可以,,但其他的激励再怎么写呀

网友:
没明白你的意思

网友:
使用fork...join并行语句提供,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多写几个initial,其他激励包在另外的initial里

网友:
ls正解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