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libre interactive error

楼主(2010-09-08):
安装了好几个版本的calibre, 老是出现同样的问题:The following products could not be licensed sufficiently: - Calibre Interactive
有些license file 里面明明有 calinteractive feature, 还是出现同样的问题。
那位高手知道是怎么回事,请指点一下。
多谢!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

网友:
软件也需要patch

网友:
我也遇到,也在等答案

网友:
是没有进行patch的问题,坛子里已经有2009的patch了。

网友:
真麻烦的东西啊。。。。。。。。

网友(2010-10-18):
license时间不对,产生license把时间往前调整一下

网友:
发帖攒钱中……

网友:
这个问题早都解决掉了。

网友(2011-02-15):
回复 网友A:

    请问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困扰好几天了, 见论坛里面很多人都在问这个问题

网友(2011-09-27):
I faced into this problem.
Anyone who help me?

网友(2012-02-20):
不好解决啊!麻烦!

网友:
(1)license有问题
(2)破解不对。都会造成出现这种情况。
从论坛里面重新下license产生器和破解包,就可以。

网友:
license时间不对,产生license把时间往前调整一下?啥意思

网友:
我也是有這問題,Error: The following products could not be licensed sufficiently
license、patch也有放下去用了,置換兩個檔案,一個error~
還是一樣不行,求助啊~~~~~~

网友:
时间的问题吧~严格按照教程的步骤~

网友(2012-03-28):
我遇到一个问题,在设置第一次runset时,cancel掉后,calibre 就卡死了不这道怎么回事?

网友(2012-05-01):
同问,解决不了

网友(2013-08-19):
还是没看到答案!

网友(2013-09-18):
解决了这个问题的人把解决方法发出来一下啊!供大家学习学习嘛!

网友(2015-04-18):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请教一下各位到底是怎么回事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好,你解决这个问题了吗?

网友:
遇到同样问题

网友:
都几天了,还没有解决

网友(2016-01-19):
遇到同样的问题,重新生成了license,改了license的时间,还有重新下载了patch,sfk,结果还是不行

网友(2016-04-15):
之前破解的可以,使用了半年。后来重装系统后,按照上一次的方法安装破解,同样出现the following products could not be licensed sufficiently: - Calibre interactive
求高手!
重新下载了很多lic,pat,sfk都不行。

网友(2016-07-07):
我把license.bat 改成license.lic 可用!没出现错误,记得环境变量跟着改

网友(2017-08-24):
【浩】刚解决,MGLS_LICENSE_FILE是设置的问题,MGLS_LICENSE_FILE是设置必须为绝对路径,不然就会报错:Error: - Calibre Interactive!下边是我的bashrc这部分内容:
export MGC_HOME=/usr/local/mentor

export CALIBRE_HOME=$MGC_HOME/calibre/ixl_cal_2011.2_34.26

export licensepath=$CALIBRE_HOME/lic

export MGLS_LICENSE_FILE=$licensepath/license.dat

export PATH=$CALIBRE_HOME/binPATH

网友(2018-04-04):
综合多个讨论帖里提到的方法,我解决了启动calibre2016时的Error: The following products could not be licensed sufficiently,主要有两个原因:(1)license不正确,可能是版本问题 (2)patch不正确。现总结如下
1. license & patch (calibre 2016): 使用 http://bbs.eetop.cn/thread-620762-2-1.html  17楼提供的license和patch
2. 修改license生成时间(此条存疑):http://bbs.eetop.cn/thread-606127-1-1.html
3. patch的时候,关闭lmgrd (避免mgcld和license.dat被占用),虽然有人提到patch的时候会有错误和只有两个文件被修改,但是当我patch正确的时候,是没有error的。
4. 在license的开头添加如下两行,请注意修改<>里的内容:
   SERVER <server_name> <hostid port_number>
   DAEMON mgcld <path_to_mgcld>
5. 启动license server的时候,指向license.dat的绝对路径:lmgrd -c $absolute_path/license.dat
6. 其它环境变量设置,以及不能在Ubuntu上运行的问题,参考:

http://bbs.eetop.cn/thread-452284-1-1.html

http://bbs.eetop.cn/thread-463453-1-1.html

网友(2018-05-05):
回复 网友C:

   非常感谢,赶紧去试一试

网友:
更换patch试试

网友(2023-04-26):
同样的问题 我用的Calibre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