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误差放大器电路求助

楼主(2010-09-08):
电路中两个电阻的作用是什么?这级的增益怎样求?对bjt管子做op分析的时候,有个参数ro,这个参数是不是就是bjt管子的输出电阻?如果是的话,误差放大器输出电阻是不是就是Q1,Q2两个管子的ro并联?请高手解答,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两电阻之间的电压值高于这一级的差分输出共模值,且基本为一定值,等于Vdd-Vth,Vth为npn管的基射电压值。

网友:
ddrr说得都对啦,但不知道这个电路这样用的目的是什么。

可能是为了差分输出那两点的输出幅度大些吧!同时保证BJT正常工作。

ro似乎不是输出电阻,输出电阻应该叫rc,如果有的话。

你自己看一下量级对不对就知道了。

网友:
RO是这个极的等效输出电阻吧。

就是npn输出电路,pnp输出电阻,cmfb电阻,下一级输入电阻 的并联

网友:
估计下一级的输入电阻比较小。cmfb的也不会很大。
npn和pnp的输出电阻很大,计算中可能可以忽略。第一次计算先不要忽略了。

网友:
电阻用于增大差分输出对的增益,因为二极管连接方式的BJT集电极交流电阻很小,加上电阻之后可使阻抗达到R/(1+B),所以才能使差分极的增益够大

网友:
电阻用于增大差分输出对的增益,因为二极管连接方式的BJT集电极交流电阻很小,加上电阻之后可使阻抗达到R/(1+B),所以才能使差分极的增益够大
引用 网友B:

这个似乎有道理,很好。

网友:
众说纷纭, 但是都没有说到点子上,

如果直接将第一级的 PNP接成单独的二极管形式,
这样也可以, 但是增益就降下去了。

如果给上面的 两个三极管的基极一个电源偏置,
这样需要一个共模反馈

所以采取了LZ图上的形式,
这样增益可以保证,同时也不需要额外的电路。

第一级增益是,
Gm*(Rce||R)
Rce是两三极管小信号阻抗的并联值,R是两个电阻的一个。

网友:
我觉得第二级的输入电阻很小(相对R和Rce),计算增益时不能忽略,要算到负载电阻上

网友:
友情顶贴
local cmfb, 如楼上一位所说的,增益比接成diode大又不需要额外的cmfb, 另外增益比较线性

楼主:
谢谢前面大牛们的讲解

我在lazavi书上看到相同结构的mos电路,在共模反馈这一章,这两个电阻有两个作用吧,第一,形成共模反馈,两电阻中间电压对输出差模虚地,也就是共模反馈;第二个作用是调节增益,这种结构用在低增益电路中,增益如confiope 所说,为Gm*(Rce||R)。在应用中,此误差放大器电压增益为400。

谢谢大家

网友(2013-04-23):
输出电阻还与后级有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