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滤波器测试有振荡,帮忙分析原因

楼主(2010-09-08):
最普通的有源RC滤波器,输入正弦波,输出成了三角波,加有振荡信号,滤波器直流偏置点电位都正确,工作电流偏小。。。能有啥原因,帮忙分析分析

网友:
环路不稳,尤其可能是共模反馈不稳定。
估计你没有仿真共模反馈的稳定性。

解决办法:把偏置电流调小一点,看看还震荡不?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振荡是指正弦波上的比较小的变化值?幅度有多大呢?看起来像是power的noi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