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ker問題

楼主(2010-09-08):
laker stream out gds 那時的map檔要如何設定???
否則為什麼用Virtuoso stream in 時..所有的layer都無法正常顯示?

网友:
因为Virtuso和laker的.tf文件的gds号不同,比如,多晶(GT)在laker里面可能是20,而在virtuso里面是11,你就需要告诉laker,为现在导入的gds,如果是11,你就当做是20.

在laker里面有个map文件,好像名字叫做laker.map,把里面对应的virtuso gdsII和你所用的.tf文件里面的GSDII对应上就可以了。

具体的修改你摸索一下,laker.map就是一个模板!

网友:
干了这么长时间,还没见过laker软件的实物呢。
这个软件用的地方多么?

楼主:
laker 在stream out 時候我給它一個針對map定義給的新檔
結果沒有用..它還是只認laker 自己的map..要怎麼做才能讓他認這新檔..gds號碼已經調成要轉的了

网友(2016-01-07):
感谢分享 谢谢你的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