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有谁知道CMOS工艺角中sf corner的具体含义吗?

楼主(2010-09-09):
本人是做滤波器的,采用CMOS工艺。最近在仿真电压降低10%,sf corner,-30度温度时,发现了震荡,现在想弄清楚sf corner具体是什么含义?谢谢了

网友:
通常是slow fast
有可能是slow nmos fast pmos;也有可能是slow pmos fast nmos。
要是缩写成snfp或者spfn就好认多了。

具体看你的model里面,section sf里面咋写的吧。

网友:
也有可能是slow pmos fast nmos --------->哪个foundry这么变态??

网友:
主要是我不能肯定sf=slow nmos fast pmos,只好两种可能都说了
要是我起名字,肯定是snfp这种

网友:
这个要看工艺库文件里面模型是怎么说的了 可以打开看看

网友:
应该有一定规则的,先N还是先P忘记了 。TT,SS,FF。。

网友:
一般都是N在前,P在后吧。

网友:
这个我也想问问 fast 和 slow 之间的区别,主要是因为迁移率Un不同吗?
有没有高手转么解释下 fast 和 slow 之间主要是与设计有关的参数有大的变化了?
谢谢~~

网友:
去看model文件的corner section定义,一般可以直接看到哪些参数不同。
再根据bsimmodel的说明搞清楚这些参数影响什么,就ok了。
一般model文件目录有一个pdf说明文件,里面也谁说哪些参数不同。

is,vth,tox,u0,cj... 很多变化的

网友:
我用的工艺就是p在前n在后

网友:
一般都是N在上,P在下吧。

网友:
学习了,以前倒是没有注意这些细节方面的东西

网友(2011-08-15):
自己查看工艺文件吧

网友:
工艺厂商生产时的偏差,可以归结到阈值电压的偏差。快的工艺角的阈值电压低,这样MOS的驱动能力也就跟着变快了。

网友(2012-02-21):
*.scs文件的开头部分写着呢。并且一般是N在前P在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