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关于天线效应的问题

楼主(2010-09-09):
如果poly gate是连到I/O上的(有esd protection device),metal/poly面积比如果很大,会有天线效应吗?

网友:
要考虑工艺顺序问题的。

假如你metal1做完就连接上了,那没有问题。
如果top metal才连上,而且top metal下某层metal/poly很大,那就有天线效应了,需要加diode保护了。

楼主:
要考虑工艺顺序问题的。

假如你metal1做完就连接上了,那没有问题。
如果top metal才连上,而且top metal下某层metal/poly很大,那就有天线效应了,需要加diode保护了。
引用 网友A:

esd protection device不算是保护吗?

网友A:
esd protection device不算是保护吗?
引用 楼主:

问题是在彼时 pad的二极管有可能还没连上,如前文兄弟所示。。

楼主:
问题是在彼时 pad的二极管有可能还没连上,如前文兄弟所示。。
引用 网友B:

That means if the esd protection device connected with internal circuit by bottom metal, the device will not be destroyed by antenna effect, and the esd protection device act as a NAC diode?

Thanks a lot,

Bandgap

网友:
在刻蚀大片metal的时侯,连上了diode就可以了。

比如M2的面积很大,你用m2连通到diode就可以了,用m1直接连通了也行。

楼主:
在刻蚀大片metal的时侯,连上了diode就可以了。

比如M2的面积很大,你用m2连通到diode就可以了,用m1直接连通了也行。
引用 网友A:

Thanks a lo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