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自适应算法的滤波器系数问题

楼主(2010-09-09):
在RLS LMS等算法中,当训练序列将滤波器的系数训练到收敛后,是不是就应该将滤波器的系数固定,对输入滤波,也就是只有在training的时候系数是变化的,在tracking的时候是固定的?

网友:
也想知道,有了解的请指教!

楼主:
不要沉啊 期待高人解答~

网友(2011-02-22):
不是的,自适应滤波器是用来应对“时变、未知”的干扰信号的。比如在自适应干扰抵消方面,它利用干扰信号的自相关性和干扰信号与有用信号的互相关性来得到最优解。因为干扰是时变、未知的,因此,它的系数也是不断根据最优算法更新的。除非干扰信号一直不变,那么自适应滤波器的系数才会有可能不变。不过,这种情况下就不会使用自适应滤波器了。占用更多的资源,干普通滤波器的活,明显的赔本买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