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对开关电源峰值采样中斜波补偿的疑问

楼主(2010-09-09):
DCDC中峰值采样一般需要斜波补偿来消除次谐波振荡。
但是很多文献中提到:斜波补偿还能够减少峰值电流与平均电流的误差,即控制误差。如下图(摘自张卫平的开关变换器的建模与控制):
书上说左图没有补偿,所以在不同的占空比下平均电流不同,右图加入补偿后平均电流就不受占空比的控制了。
有一点我很纳闷,我的理解是:对于buck变换器,电感电流的平均值就是输出电流。假如负载不变的话,电感电流的波形只跟电感值,输入和输出电压有关,跟采用何种控制方式,是否有补偿无关。怎么可能负载不变的情况下平均电流会随占空比变化呢?加入补偿怎么就能改善控制误差了呢?
望大虾们解惑,谢谢先。

网友:
期望误差放大器的输出代表电感电流的平均水平.而误差放大器的输出和电感电流在什么时候发生比较的呢?就是电感电流的峰值时刻.也就是如果没有补偿,那误差放大器的输出代表了电感的峰值,而电感的峰值和平均值有个电感电流ripple的差别的。本来希望误差放大器的输出代表电感电流的平均水平,但是不补偿却代表了峰值水平。肯定不准确萨。但是加了补偿,相当于把这个误差缩小或者消除了,当然是改善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复,仔细想了下,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假设误差放大器输出为Ic0,如左图所示,当输入电压波动时,占空比发生变化,假设Ic0不变(这里假设Ic0不变是不是因为电压环响应较慢),则没有补偿时,电感电流的平均值发生变化,所以电路的输入电源抑制比(音频衰减率)较差。
当加入合适的斜坡补偿后,如右图所示,当输入电压波动时,电感电流的平均值不变,消除了输入电压波动对输出电流产生的影响,使输入电源抑制比的性能大大提高。

网友:
是误差放大器的输出本应代表负载电流的平均水平,如果没有补偿,误差放大器的输出不能代表输出的平均水平.而是有一定的误差.

网友:
没有补偿不是电源抑制比变差。方向性错误

楼主(2011-03-17):
期望误差放大器的输出代表电感电流的平均水平.而误差放大器的输出和电感电流在什么时候发生比较的呢?就是电感电流的峰值时刻.也就是如果没有补偿,那误差放大器的输出代表了电感的峰值,而电感的峰值和平均值有个电感电流ripple的差别的。本来希望误差放大器的输出代表电感电流的平均水平,但是不补偿却代表了峰值水平。肯定不准确萨。但是加了补偿,相当于把这个误差缩小或者消除了,当然是改善了。

引用 网友A:

有点明白了。不过有点疑问:为什么期望误差放大器的输出要代表电感电流的平均水平呢?代表电感的峰值水平会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呢?或者说会有什么现象。

网友:
不应该是改善的问题,要是不加谐波补偿,环路会发生次谐波震荡。
代表电感的峰值水平不是好不好,而是设计的时候必须找到一个能够反映输出的量,而且是正确反映的,如果只取电感峰值电流作为反馈,就不能正确反映输出或输入的变化,从而无法对环路进行正确调整

网友:
以前我看到这个的时候我也不理解,后来换个方式我就理解了。我们现在讨论的是斜坡补偿的必要性,这个网上有很多资料,画的一个几何图形是占空比大于、等于、小于50%的时候输入电流产生一个扰动,这时候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对于这个电流扰动,占空比大于、等于、小于50%的时候扰动是增大、不变、减小的,所以可以很直观的可以看到如果不加补偿的话,占空比大于50%系统容易发生振荡。
    至于峰值电流和平均电流不等,我记得有本书上讲的是通过反馈分析出不等的,有点忘记了

网友(2011-05-22):
个人观点:
峰值电流为何要和平均电流相等?
我觉得这并不是电流环路控制的本意,因此这并不是问题的重点。
开关电源不是稳流电路,而是稳压电路,峰值检测环路目的是让系统反应更快,因为峰值检测回路让电压模式中的Double pole消失了,我们可以把带宽做的更宽,系统响应更快。
而引入了谐波补偿,目的是纠正固定频率内,系统无法反映D>50时的反馈偏差的问题,防止子谐波震荡。而之所以说谐波补偿的引入减少了峰值检测的所产生的误差,我个人认为,是由于Vos或者Delay引入的电流反馈信息和实际电流值存在偏差,而谐波补偿等于让和Ea输出信号作比较的电流信号中电流偏差的比例减少,从而减少了相对误差。然而这个误差并非有实际的意义,因为这是个闭环回路,最终输出电压是否精准,主要取决于Ea和Ref的偏差。只要这部分做准了,系统进入稳态时Vout仍然是准确的,这也是我们的最终目的。
      至于电流存在偏差,只要是个恒定值,我们可以把这个偏差转换到谐波补偿中,无非就是谐波补偿大一些和小一些的问题,只要留有足够的Margin,那又如何呢?

网友:
D大于50%,会不稳定。

网友:
    这种理解方式不错。受教!

网友(2012-03-15):
个人观点:
峰值电流为何要和平均电流相等?
我觉得这并不是电流环路控制的本意,因此这并不是问题的重点 ...
引用 网友B:

   仁兄说得有道理,其实峰值电流模式的开关电源引入峰值电流检测的目的是在于快速的反应系统的输出变量和状态的变化,而实际上决定了输出状态的却是输出电压和EA的ref之间的关系,我个人认为导致这样的原因是峰值电流模式的开关电源给予我们的一个参量标准是ref而不是EA的输出电压(电感电流的平均值的标准),那么反过来想,如果在峰值电流模式应用于LED驱动时,我们不使用输出电压作为检测端口,而直接在峰值电流模中的PWM比较器的一段放上电感电流平均值的标准,那么就直接控制电感电流了,但是电感电流这个时候受到电感和开关频率的影响,有可能纹波较大,那么再此在PWM比较器的ref端放上valley ref,协同peak ref,这时候峰值电流模式就转变成了迟滞电流模式,这样的控制原理。

网友(2012-10-12):
加补偿是为了保证在收到干扰之后峰值电流能跟随电压环输出,对扰动做出有效的抑制。

网友(2015-10-23):
负载不变,输入不变,也没有必要补偿

网友:
峰值电流和平均电流不等

网友(2025-04-23):
我今天刚学了这块知识,书上说的很清楚。峰值电流模式下,是输入变化引起占空比和电感电流平均值变化,和负载电流等于电感电流平均值。而斜坡补偿有两个作用,一个是减弱电流内环的增益,降低扰动量使系统稳定。二是稳定电感电流平均值尽可能保持不变,使得电压外环与电流内环的误差尽可能小,这是因为电流内环采样的峰值电流是不变的,而电感电流平均值是变化的,其实就是降低输入电压波动对输出电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