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为什么版图中port互换LVS确不报错?

楼主(2010-09-09):
如下图一个很简单的单元,为什么port A B即使互换,LVS验证也不会报错呢?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
a和b的逻辑是一样的,当然可以互换。要是想强制软件认为互换是错的,可以改改选项设置。默认应该是允许的。
1# fooee

网友:
rule file里面有设置

网友:
设置成gate不能互换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各位,已经解决了,修改了LVS options中的gates  选项为 Turn gate recognition off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