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pmos饱和条件

楼主(2010-09-09):
pmos的饱和条件是什么啊~和nmos一样么?谢谢啦~(电压值是比较负的还是要绝对值一下~)

网友:
一样啊。

|Vds| > |Vgs|-|Vth|

网友:
Vdg<Vt(绝对值)

网友:
呵呵,书上有啊

网友:
Vs-Vg+Vth<Vs-Vd

网友:
二楼说的: |Vds| > |Vgs|-|Vth|
与NMOS的相比,全带个绝对值就行了~~

网友(2012-01-10):
回复 网友A:

    请问电流公式里面的相关项也是要加绝对值的吗?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是的,加绝对值只是为了统一理解,不过最好知道N管和P管的区别:
    N管:Vdsn >= Vgsn - Vthn >0
    P管:Vdsp <= Vgsp - Vthp  <0
    加绝对值后, |Vdsn| >= |Vgsn - Vthn| >0;
                      |Vdsp| >= |Vgsp - Vthp| >0;
    所以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全部加一个负号就可以了

网友:
MOS管饱和条件:VDS>VDSSAT!
一级模型条件下:VDSSAT=VGS-VTH. SPICE仿真结果,可能VDSSAT<VGS-VTH,也可能VDSSAT>VGS-VTH. VGSeff=VGS-VTH大小确定饱和区状态,亚阈值,强反型,还是速度饱和。

zwtang
01/12/2012

网友:
带绝对值。。LZ灌水来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nmos 绝对值

网友(2012-03-01):
  大神,幸亏有你,书上也没提,要不然好多的题都搞不明白。就说相反,也没说哪里相反,我自己怎么能知道?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想起这个,我就得再次感谢你。。。。

网友(2012-08-30):
和nmos一样的

网友(2014-03-28):
有灌水嫌疑。拉扎维的书里有提到,在P19里提到VD-VG<|VTHP|, PMOS饱和。

网友(2014-05-14):
都是栅漏电压与阈值绝对值比较,NMOS为正,PMOS为负

网友(2014-08-25):
谢谢,非常感谢啊

网友(2017-04-13):
2楼解释的清楚

网友(2020-06-04):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这个答案好,理解着记忆

网友:
先保证管子导通:Vgs>Vthp
再逐渐增大Vds,从线性区到饱和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