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5141无法调用hspiceD仿真

楼主(2010-09-09):
各位大侠,小弟刚安装完ic5141(版本为base+usr6)和Hspice08版,在cadence里调用hspiceD仿真时CIW窗口列出警告:
=============================================
warning! the version of the Hspice simulator that you are using may not support the generation of PSF output on linux. If you are having trouble viewing simulation results,please contact Hspice customer support to identify the version that support this capability.
=============================================
另在Output.log即仿真进程窗口提示:
... ...
lic:No such feature exists  Feature:    hspice License path:/eda/share/lic
lic:Unable to checkout hspice
=============================================
小弟同时在ic610上安装了相同的Hspice08版并能正常调用HspiceD仿真。这是否意味着Hspice08装在ic5141是版本过高了,又或者当前ic5141里的license没有调用Hspice8的特性。
另想问一下各位在ic5141里调用hspiceS或hspiceD仿真前,还要安装其他接口软件吗?(对ic610来说似乎只需要安装scl来认证hspice的license就可以了)
小弟被这个问题搞懵了 ,望好心人给予指导。谢谢!

网友:
的确是你的hspice版本过高,IC5141缺少支持该版本的库文件。我的解决办法是升级操作系统(AS4升级为AS5,SLES9升级为SLES10),另外一个办法是升级IC5141为IC610。虚拟机中都已成功实现。

网友(2011-08-08):
同问啊,不知道怎么设置环境。。。

网友(2012-04-22):
2个问题,前者是版本问题,后者是license问题。我在CenOS4.8上使用IC5141和HSPICE2010.3,用candence的集成环境可以的,波形正常

网友(2013-01-21):
我在IC5141中用HspiceD仿真不同的电路的时候 有的能仿真 有的就出现楼主的问题···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2013-05-21):
我的也出现了这种问题,我是用ic610和hspice 05 仿真的时候出现了警告信息,这个是怎么回事?难道说 hspice 05版本太低了?这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2013-06-26):
回复 网友A:

    我正遇到这种问题 求解,您解决了吗?还有您是在linux上又案hspice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您解决了吗  我也遇见这种问题了,请问您是在linux又下装了hspice?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像是设置的问题,打开.csh  文件,重新设置过了,就OK了,是别人帮我弄的,

网友(2013-09-11):
回复 网友A: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但是都是按教的一步一步做的,应该不会有问题啊。

网友(2014-10-22):
同问!我也有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