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宏定义文件怎么读入DC

楼主(2010-09-09):
RT,急请教!
我试过read_file analyze read_verilog,都只是能读,但是还是提示macro值未定义。

网友:
宏定义应该是仿真时用的吧,综合时要避免的

楼主:
要调的,以前都是include进去的,现在这个代码别人给的,全部没有include进去,又不能修改,真是麻烦。按理说,应该有命令可以读啊!

网友(2013-03-15):
兄弟,后来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