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USB转JTAG

楼主(2010-09-09):
我在做JTAG测试,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我的项目是做板级芯片互连性测试,想用芯片上的JTAG链,通过电脑输入TDI,读取TDO之类的。电脑接口是USB,待测芯片板是JTAG,所以现在想联通数据就需要USB转JTAG的cable,不知道可不可以用realview ULINK2, Xilinx program cable之类的,因为一般这些cable都是烧程序的,可以用这些cable直接读写JTAG的TDI,TDO,TMS,TCK信号吗?

网友:
USB JTAG转换,,用过没研究过的  路过

网友:
例如Altera的Quartus, 其Programmer裡附有JTAG測試; 按照你所說的需求, 照理說應該是可以用Alter USB Blaster cable來作板級的互連性測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