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P+/N+ P+/N- 哪个击穿电压更大?

楼主(2010-09-09):
why?

网友:
P+/N-击穿电压大。

轻掺杂的PN结可以有更长的耗尽区,同样的电压下电场强度低,不容易击穿。

网友:
不知道,学过的都忘了。我就知道前者电容会大些。
但是猜测后者更容易击穿。

网友:
轻掺杂的PN结 耗尽区宽 外加电压在单位长度上电场弱, 所以击穿电压高, 更多的解释看看齐纳击穿和雪崩击穿的理论吧 也许会有帮助

网友:
楼上说的对,P+/N- 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