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处理LVS验证通过之后的警告

楼主(2010-09-09):
首先在LVS Options中有选择ERC验证。LVS验证没有出错的Result,但是Output Files中有一个Extraction Report前面加了感叹号,Report里面主要有两个警告:
short circuit : different names on one net
open circuit : same name on different nets
需要修改,一般情况short circuit时候将连线中其中一个名字text删掉;open circuit时候将不同连线上相同名字改成其他的。
然后顶层单元重新Run LVS没有警告,但这样会改变电路逻辑功能吗?还有没有其它修改方案呢?

楼主:
总之验证碰到很多棘手的问题。。。

网友A(2018-01-12):
请教一下:为什么我打VDD与VSS的Label,明明在两条不同的线上,还是说我short circuit呢

网友(2018-07-12):
回复 网友A:

    请问您解决这个问题了吗?

网友(2022-11-09):
请问这个问题有啥解决方案吗?,遇到了
open circuit : same name on different nets

网友B:
找到了
LVS Options->Connect->勾上Connect nets with colon(,同时Connect nets named: Net名

网友:
Lvs是OK的话,Short 一般都是底层模块的pin不一样,到top层合入了

网友:
open则是开了虚拟连接,通常是底层模块连线不方便就打了多个pin,到上一层再合入,当前层就会报open警告⚠️

网友(2023-07-30):
引用 网友B:
找到了
LVS Options->Connect->勾上Connect nets with colon(,同时Connect nets named: Net名

Options倒是找到了,但是没看到connect,我想问我们是同一个界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为什么我打VDD与VSS的Label,明明在两条不同的线上,还是说我short circuit呢 ...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还不知道怎么解决,请问你现在对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还有印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