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问个简单的timing constraint问题

楼主(2010-09-10):
一个来自port的时钟信号A,我在模块内部引用一个clock mux把他和test clock mux起来了形成时钟信号B。
这时,我要做timing contraint的话,create_clock是在A上还是B上?还是两个都要?B要不要设成generated_clock呢?

网友:
需要结合具体设计对待,两个时钟信号除了进行Mux选择处理之外,还有没有输出给其他模块作为时钟?如果仅仅提供给Mux,我觉得时钟节点可以定义在Mux之后,两个时钟频率中选择频率最高的作为约束条件。

网友:
一般TEST CLOCK 频率比较低,直接对PORT A 定义就可以,DC 可以识别BUF  AND MUX等单元,可以不用定义B点的 GENERATE  CLO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