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sb otg 为什么不能作用于硬盘?

楼主(2010-09-10):
现在大多数的USB otg可以接u盘使用,但接上硬盘却无法识别。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供电问题??如果在移动设备上,有可能存在。USB要求5V的电压,U盘在低于5V的时候应该也行,但是硬盘。。。。。。
或者是硬盘里面的驱动的问题,otg的驱动不是很好调试。也就是说:otg的驱动调试的时候,把U盘都测试了一遍,对于硬盘的话,可能没有仔细测试,所以。。。。。。。
otg标准不是很规范,每个厂家都有差异,所以。。。。。。。

楼主:
硬盘可以外接电源,因此供电不是原因。
otg的驱动调试是什么意思,还有U盘测试一遍是什么概念,不是很明白。。。。

网友(2011-06-12):
有可能是硬盘和usb之间转换芯片的问题。

网友(2012-03-27):
u盘本身有otg接口,硬盘只有普通usb接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