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关于LDO的功率的管的工作状态

楼主(2010-09-10):
刚接触LDO,有东西不太懂!
  就是在输出没有电流的时候,也就是没有负载电流的时候,pass transistor --PMOS工作在啥区域,有电流通过么?

网友:
亚阈值吧。
因为反馈的分压电阻串还是有电流的。

楼主:
那么如果管子的尺寸较大的话,工作的在亚阈值也有较大的电流啊

那么此时的输出电压,和有负载电流的输出电压应该差别很大吧~~~
我的理解是在没有电流的时候,PMOS的vg比较小,当输出有较大的电流的时候,Vgs的将有较大的变化

网友:
是的。
即使一个w/l=10000的管子,流过5uA电流的时候,vgs很小。这个状态既不是饱和区也不是截止区,只能称之为亚阈值区了。
输出电压区别不大,甚至很小。因为误差放大器的高增益会控制住输出电压的。

网友(2022-09-28):
反馈电阻的阻值很大(流过反馈电阻的电流也就是LDO的静态功耗的一部分),当LDO输出端短路时。为了产生如此小的电流,功率管处于亚阈值状态的

网友A(2023-10-30):
请问空载的时候功率管工作在亚阈值区,这个可行吗,需要加附加电路让其工作在饱和区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空载的时候功率管工作在亚阈值区,这个可行吗,需要加附加电路让其工作在饱和区吗
...

空载的时候功率管工作在亚阈值区是正常的,没有必要硬压进饱和区

网友C(2024-06-25):
引用 网友B:
空载的时候功率管工作在亚阈值区是正常的,没有必要硬压进饱和区

想问轻载跳重载,管子从亚阈值恢复到饱和区需要时间比较久,undershoot比较大,这个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网友:
我觉得增大带宽可以提高速度,增大相位裕度可以减小过冲

网友:
深度线性区

网友(2024-12-01):
引用 网友C:
想问轻载跳重载,管子从亚阈值恢复到饱和区需要时间比较久,undershoot比较大,这个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

同问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