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宏定义文件怎么读入DC

楼主(2010-09-10):
RT
我试过read_file analyze read_verilog,都只是能读,但是还是提示macro值未定义。

网友:
是不是rtl里没有写调用宏定义文件的include的语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所以我就是想知道用什么语句可以直接让工具读define.v,而不用每个代码文件去加include。

网友:
我覺得把define,v文件的路徑加到search path里,這樣它執行到這個文件時就會自動搜尋到這個文件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就是在代码里加include的做法,但问题是别人给的代码,我们公司不能改。

网友:
read file的时候先读define文件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还是不行

网友(2013-03-15):
兄弟,后来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2013-11-07):
遇到相同的问题了,麻烦啊

网友:
analyze -format verilog {define.v rtl.v}

网友(2016-06-21):
顶贴赚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