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无无

楼主(2010-09-11):
求助,无无

网友:
相位裕度不够

楼主:
谢谢LS的回复,如果相位不够的话,一段时间也会稳定吗?

网友:
内部框图和外围电路图是什么?发来大家研究研究

楼主:
就是常见的那种升压电路啊

网友:
相位裕量不够
增加误差放大器的负载电容吧
当然也有其他的方法

网友:
相位裕度不够。得加啊!

现在看最后稳定了,有可能换个vcc电压负载条件啥的就不会最终稳定了。

网友:
稳定啊,怎么不稳定了,你的VO输出很稳定啊.输出本来就带纹波的.

网友:
环路不稳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