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vdd 和 vdd!的区别

楼主(2010-09-11):
请问大家,画版图时,vdd和vdd!有什么区别?二者在做lvs时好像结果不一样。

网友:
单从layout角度来说这两个是完全不同的两个label, 不过电路设计中很多人习惯用vdd表示电源,而有的人习惯用vdd!表示全局电源.

网友:
沒有不一樣
vdd是一般電源符號,
vdd!要做lvs用的,cadence轉檔號自行產生"!'

网友(2012-10-31):
那原理图上是vdd,而layout图上是vdd!,这样LVS会报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