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c-verilog 仿真出来的两个文件是什么?

楼主(2010-09-11):
waves.dsn & waves.trn
我的理解是波形文件,那为什么是两个?

网友:
我猜测一个是波形文件,另一个是报告文件。

楼主:
我想用debussy分析的时候,是将这里面的某个文件转换成.fsdb吗?

网友:
同问,有知道的吗?

网友:
trn是波形文件,另一个是设计文件,用来保存你的设计信息,用于trace/debug什么的,两个文件要一起用,才能在simvision中打开。

楼主:
trn是波形文件,另一个是设计文件,用来保存你的设计信息,用于trace/debug什么的,两个文件要一起用,才能在simvision中打开。
引用 网友A:

.dsn这个设计文件和仿真生成的snapshot文件有什么区别?

网友:
ncsim是不是用起来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