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跨导仿真问题

楼主(2010-09-11):
如下如所示的跨导随电压变化而变化的曲线是怎么仿出来的,HSPICE或SPECTRE

楼主:
求高手帮助

网友:
我也发了篇帖子求助这个,不过还没得到解答啊

网友:
di/dv,跨导的基本定义,注意DC工作点。

网友:
先DC扫描,再用cadence自带的计算器算跨导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但是该怎么计算呢? 就是搞不清楚cadence的公式规则啊

网友:
这玩意儿听烦人的,一直没想明白

网友:
HSPICE有一个函数 叫gm0还是gmo吧
比如要一个管子M1的跨导的话

.print  gm=par'gmo(m1)'

网友:
parameter analysis, 扫描 不同VGS 的DC 工作点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用sweep做的,实际上不是连续的,是很多点然后画线连起来。

用cadence的output输出gm,会自动连出曲线来的。

楼主:
多谢了,但是“用cadence的output输出gm,会自动连出曲线来的。”这个没懂什么意思

网友:
你做参数扫描,然后在ADE的output里面写上一个output gm,表达式OPT("/M0","gm")
扫描完成以后ADE会自动画图。本来结果输出是一个一个点,但是AWD会自动给你用线把各点连起来。

网友:
好像是DC扫描吧

网友:
好像是DC扫描吧
引用 网友A:

gm参数是DC工作点仿真保存的结果;DC扫描会保存各个节点的电压和电流,但是gm这种是不计算和保存的。

所以为了gm,需要使用DC工作点仿真,利用sweep仿出一个系列来。

网友:
单个管直接打印op对应的gm,可以用save M* :gm,完了可以去result browser里直接plot

网友:
酒楼说的对
hspice里面还有个语句 lx7(m1) 就是m1的跨导

网友:
回复 楼主:

hSPICE和cadence里不是都有derive函数么?

网友:
飘过来,飘过去

网友:
果然是大牛呀

网友(2010-12-03):
那个计算器里的“deri”函数是求微分吗? 可以用来求2阶3阶跨导吗?

网友(2011-02-23):
cadence的有自带的,记得好像是DC扫描的后面那一项,做AC仿真的同时可以扫描DC,以前做RAIL TO RAIL 放大器的时候用过

网友(2014-04-19):
我觉得好一部分讨论都是在说管子的跨导  而不是整体电路的跨导

网友:
整个电路的跨导也可以仿真的 用spectreRF 的PSS 仿真 结果可以直接画的

网友:
计算器直接求导函数deriv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只能这样按定义做吗/能不能输出 Iout/Vin关于Vin的曲线得到跨导

网友(2016-04-13):
我是用parametric analysis 做出来的,output里面 输出 OP("/I12/M67" "gm") I12是symbol名 M67是管子名

网友(2017-03-24):
回复 楼主:

   caculator里面,选择info,点op,选择instance,gm,然后导入到ade 表达式里面。曲线的话,用parameter sweep vgs,结束后自动plot曲线。

网友(2020-05-03):
仿出来这样的波形是错误的对吗,是哪里出了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