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cadence 的hotfix 是做什么?

楼主(2010-09-11):
各位大虾:
    请问一下cadence的hotfix补丁是做什么用的?有问了解吗?谢谢!

网友:
不懂,帮你顶一下

网友:
就是补丁和升级包吧

网友(2010-12-02):
我只知道破解最后一部要求安装HOTFIX。

网友:
It's just like the name means~Cadence will has bug fix or function enhancement and roll out the fix every few weeks.

网友(2013-08-27):
Cadence organizes software applications as products, and delivers a collection of Products together in a software Release for a specific OS platform.

Base: A Base Release is a complete set of software products for a Release. It requires a new file from Cadence to use the products in it.

Update: An Update is a fully tested enhancement to a Base Release. An Update can be incremental a complete replacement of a Base Release.

Hotfix: A Hotfix contains patches to a Base or Update Release, and is applied to an installed hierarchy. Hotfixes are cumulative and contain the latest set of all previous Hotfixes. These are installed on top of a Base or Update.

网友(2014-06-29):
回复 网友A:

网友(2015-12-04):
回复 网友A:

   Wonderfu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