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ICC floorplan有30个RAM,怎么摆?

楼主(2010-09-11):
根据RAM大小,大的fix住?
ICC有没有根据数据流向自动做个优化的摆放,我再手动调整下?

网友:
不是那么做的。数据流怎么走,这个你可以问前端。

网友:
先根据数据流摆个初步的,再根据timing情况调整

网友(2010-10-26):
前端应该propose一个floorplan吧?

网友:
没弄过那么多的!

网友:
Floorplan时的memory都是手工摆的吧,数据流正是后端工程师在Floorplan前要学习的,真正了解了数据流向才能摆出一个最正确的Floorplan,我认为,ICC里好像没用过自动摆memory的命令,Encounter里有可以自动摆memory的命令的,只是摆出来的都不怎么好

网友:
create_fp_placement 可以用一下,不过摆得效果不是太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encounter中可以根据电流流向自动摆?怎么实现的?

网友(2010-12-24):
根据fly的连接线就能知道一个初始的摆放,不过话说回来,这个东西大部分还是靠手工的,我摆过一个127个memory的,很痛苦的说

网友(2011-03-11):
可以explore一下吗? 看哪个效果优,就用哪个,太多的话肯定要手工修正一下。没有那么恐怖,拜把

网友:
我还以为是300个呢, 100个以下的基本上可以手摆,

工具放的太差,   就是根据logic group啊,很简单的,

对于timing 不紧张的design, memory放错了也不要紧, 只要route过就行

网友:
学习了,这个问题提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