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delsim仿真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0-09-11):
哪位大虾指点一下,在modelsim中st0和0,st1和1有什莫区别?
我在仿真的时候case (条件) 语句的条件满足就是执行不了相应的程序,而跳到default的分支,条件中有st1信号,不知道是不是这种信号影响的,很怪异的仿真结果。

网友:
这个你最好找一本verilog的语法书看看,里面关于verilog信号强度的9个值的定义,我印象中主要是驱动能力的区别。

网友:
可以把代码拿出来看看,Verilog语言不同与C语言,不是说你语法没有问题就OK了,可能是根本无法实现的电路。赋值的时候用1或者0就可以了

楼主(2010-10-11):
解决了,谢谢各位大虾!

网友:
回复 楼主:

同问,不明白

网友(2015-12-26):
回复 楼主:

   您好,我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请问您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2016-01-27):
想问一下怎么解决的?是不是用代码来处理呢?着急的想知道。。。非常感谢了!

网友(2017-03-13):
回复 楼主:

   请问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的?可以邮件68238384@qq.com告知吗?这样方便些,谢谢